OMRON CP1H PLC控制台达伺服ASD-AB正反转.

楼主(2014-08-18):
原用OMRON CP1H PLC Q100.00/Q100.01控制OMRON 伺服的正反转,Q100.00伺服正转,Q100.01伺服反转;(已用PLC程序指令PLS2(887)指定脉冲数和CW/CCW方向);原OMRON伺服控制器有单独的正转脉冲(+CW,-CW)和反转脉冲(-CCW,+CCW)输入端子,并参数设为脉冲+信号。现PLC型号未变,打算更换成台达ASD-AB型控制器,控制器好象没有单独的正转脉冲(+CW,-CW)和反转脉冲(-CCW,+CCW)输入端子。

请问在不改变原程序的情况下,是否只连接台达ASD-AB型控制器的PULSE和/PULSE,并把参数P1-00设定为1即可;还是必须将SIGN+PULSE一起使用,如何连线的?因首次使用台达ASD-AB型控制器,请明白的老师们指点,谢谢了!

网友(2015-04-06):
我也新手,不能提供什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