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PLC矩阵控制

楼主(2014-08-18):
有高手用过松下的PLC做过矩阵的吗?就是用10+10的I\O点,来实现10*10的产品检测!

网友A:
这个您了解下松下该系列pLC的输入输出内部电路  在搭建外部电路,  最后构架一个STL程序即可

网友B:
选个晶体管的PLC,控制2轴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