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电路用来记录 物体下落时间。小弟一定重谢

楼主(2014-08-18):
设计一电路控制。用来记录旋转杆丛70度 旋转到0度的时间。用PLC控制也行。最好有电路图

(下降)把一个旋转杆抬到90度的位置,让它自由旋转慢落,记录慢落的时间。在90度,70度,0度位置各装一个传感器。杆丛90位置下落,旋转到70度时开始计时,等杆旋转到0度时停止计时。时间继电器要显示和保持所计录下的时间。

 (上升)再用手将杆抬到90度,这时90度位置的传感器接收一信号。时间继电器 显示的时间清零。(再用手将杆丛0度抬到90度时。经过70度位置时。不能开始计时间。)

这个是我自己画的电路图。我对电气一点都不懂。这图也是看了电机正反转画出来的。肯定不对。

这是在淘宝上看到的 数显时间继电器。具体如何接线我也不知道 。

    在此请各位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我自己画的电路图。我对电气一点都不懂。

对这句话感到有点儿意外。

如果是自由落体的话你用时间继电器估计够呛。

改用PLC的高速计数功能也许能够实现

楼主:
不是自由落体。是一个杆丛70度旋转到0度用的时间。大概3-13秒之间。 用PLC也行。  只是怕用PLC太贵。

网友B:
3个角度安3个霍尔传感器

网友B:
再控制计数器..................

网友C:
帮你设计好了,至于“重谢”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D:
HMI加PLC加旋转编码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就是太贵了。

网友E:
用时间继电器加接近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