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波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14-08-18):
刚购买了一款红波指示灯,只是不知道正负极怎么判断,求支招

网友A:
说明书有没有嘛?您看一下了

网友B:
你可以用万用表试试,没准儿时交直流通用的

网友C:
你看看,一般指示灯的盒子,或者灯的主体上有标示符号。有-和~,或者DC/AC就是交直流都可以接。

网友D:
 弱弱 问问 红波指示灯是什么产品 ? 什么功能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