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间继电器使用及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4-08-18):
刚开始学习PLC,看了一些程序,对一般用的中间继电器不太明白

1,尤其是一些独立存在的且有上升沿脉冲触发的中间继电器。但是有的却不需要上升(下降)沿触发。到底该如何理解啊。

2这些上升沿的高电平是如何给的?什么时候该给?实在是菜鸟一个啊。请各位大神,好人能够指点指点啊。不胜感激各位啊!

网友A:
不需要上升下降沿触发,说明你对其不太了解,你分别试试就知道其中的妙用了

网友B:
对于初期学习者,这类脉冲触发的设计先不用理会

等你要用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地需要他们了。

网友C:
1、一个程序,只要条件A成立就执行,只要一执行后,就不管条件A还成不成立都继续执行时,就要上升沿触发。

2、一个程序,只在条件A成立时执行,不成立就不执行,就不需要上升沿触发。OK??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一个程序,只要条件A成立就执行,只要一执行后,就不...

对于《1、》需要自锁。(自锁有时就需要中间继电器)

网友C:
上升沿触发,只在X00从低变高时执行一次执程。

非脉冲触发,只要X00为高(条件成立)就每一扫描周,执行一次。

网友D:
选定PLC品牌后,可以试编程、以帮助理解。

网友E:
   其实这个你用一个 PLC 或是仿真软件,做一个上升沿和不用上升沿的输入 Q  点,就能看出很有明显的区别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升沿触发,只在X00从低变高时执行一次执程。非脉冲触...

 大神解释的太到位了,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上升下降沿触发,说明你对其不太了解,你分别试试就...

 嗯,是不太了解,我要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初期学习者,这类脉冲触发的设计先不用理会等你要用的...

 目前在恶补啊,变学边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定PLC品牌后,可以试编程、以帮助理解。

 嗯,是的,只看效果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个你用一个 PLC 或是仿真软件,做一个...

 我也在试,比如用按钮作为常开触点,但是上升沿的不知道在流程中何时该出发,以及怎么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