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32EH00M3无差分输出

楼主(2014-08-18):
我用DVP32EH00M3的差分输出发脉冲控制ASDA-B2的伺服,Y0+接43 PULSE,Y0-接41 /PULSE,用的是DPLSY指令,给D1220赋值K0,伺服放大器都已经使能,且已经收到ready信号,无错误状态,查看DVP32EH00M3的Y0输出口,灯也在闪烁,但是伺服放大器就是接收不到脉冲指令。为了测试是否伺服坏了,拿了个5V差分输出的手轮接到伺服放大器41,43脚上发现伺服可以接受到脉冲输入信号。检查伺服放大器的位置控制模式下的参数,都设置正确,现在找不到原因了。到底是PLC还有特殊寄存器没设置好呢?还是DVP32EH00M3 PLC的DPLSY指令在差分输出模式下,不支持Y0脉冲输出+Y1输出方向的信号模式呢?那位大侠能给点指点?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