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动机可以接220v变频器吗?

楼主(2014-08-19):
双值电容单相电机可以接入单相220v输入仨相输出的变频器吗?如果可以,怎么接线?如果不能接,为什么?

网友A:
好像是不能接,220v电动机起动绕组的相位角不一样吧!

网友B:
 这个倒是没有试过,期待楼主测试一下,是不是不需要启动电阻

网友C:
单相电机不能用三相变频器,有专用于单相电机的变频器,不过没用过,在网上找找吧。

网友D: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拆掉电容,不接离心开关,屏蔽变频器输出缺项保护(这项我不确定一定要这么做),然后:

变-----------------------------单~~~~~~|           单相电机主绕组

                                        相                        |

频 ----------------------------电~~~~~~|           单相电机副绕组

                                        机                        |

器---------------------------------------------------|

也许空载能够转起来,也许不能?

楼主:
我错了,这台电机接了变频器之后,因为我临时有事没有监控离开,两个小时后,电机烧掉了,欣林牌子的变频器没有任何报警,回头我仔细看了一下电机其实是三相电机加电容接成单相电机使用的。变频器不可以拖动单相电机,这是结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错了,这台电机接了变频器之后,因为我临时有事没有监控...

 慰问一下!

因为,电机本来就是三相电机,没有用单相电机做实验,所以,你的结论并不严谨。

我来找台电容运行式单相电机做个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