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示教器手动不上电

楼主(2014-08-19):
abb机器人示教器手动不上电,1-6轴显示是红色的,并且有报警代码20032(转数计数器未更新),请问各位大侠该怎么办?

网友A:
  手动不上电 ? 那是不是外部条件不满足呀

网友B(2015-02-08):
掉轴了,更新一下转数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先更新转数计数器,等能上电后再重新校准六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