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脉冲和步距角相关的疑问

楼主(2014-08-19):
关于步进电机脉冲和步距角相关的疑问:假设步进驱动器接收到PLC 100脉冲,控制马达旋转一个步距角(假设此电机步距角为1.8度)。(问1,那若现在PLC发送了80脉冲,是不是此步机电机不旋转);(问2,如果问题1的答案是不转,那步机驱动器是不是对那余量的80脉冲有着锁存,只要下次再接收到额外的20脉冲后,就会执行相应的一个步距角?);(问3,若在问1情况下切断系统电源,步进电机会锁定当前位置?开机后那余量的80脉冲是不是清零了,若想电机再旋转一个步距角,驱动器必需得重新接收到100脉冲后?)。第一次准备用步进电机,以前用过伺服,所以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1,你第一个问题感觉是有点像脉冲单量的问题,现在的步进电机都是有细分的!基本上每个脉冲都会走的,就算你把他细分调到很高也到不了你那个数值。如果把那100个脉冲看作脉冲单量的话(即接受100个脉冲电机走一步),接受80个脉冲是不会运行的,因为没达到脉冲单量(因为所有的定位都是以脉冲单量为最小单位的)

2,我没有试过你这样的!因为现实中确实没有这么大的脉冲单量。不过我估计是不会转动的,我认为一旦电机停下来就需要一个脉冲单量以上才会转动,而且步进电机的运行方式便是脉冲的输入比位置的输出快,一到位置驱动器就停止计数脉冲了。(注:如果你是为了步进电机的刚性或者操作简单性而又想达到伺服电机的效果可以联系我,我在这里不说我的公司,免得以为是广告)

3.肯定会清零的!任何电机都会清零啊。伺服电机在有绝对编码器的时候其脉冲也是反馈到编码器的脉冲,而不是驱动器本身接收的。

祝你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第一个问题感觉是有点像脉冲单量的问题,现在的步进...

谢谢!为了说明问题假设把这个问题进行量化扩大。继续请教,如果PLC发的脉冲没有达到你所说的脉冲单量值,那他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步进驱动器对这些脉冲会怎么处理,直接省略还是下一次执行步距角时在此基础上累加。我知道伺服系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它有很高的分辨率,就像你说的“基本上每个脉冲都会走的”,但步进系统的即使细分后其步距角(或者说分辨率)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数量级,所以我在想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