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直流电源屏

楼主(2014-08-19):
这是浙江三辰的直流电源,供高压柜的220V直流操作电源。

几乎所有的直流屏都换成这样的了。还是很可靠的。

网友A:
  这个 220V 直流电源是什么设备使用呀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 220V 直流电源是什么设备使用呀 ?

 高压系统二次保护。

网友C:
是不是控制变压器高压测的高压开关?

网友D(2016-04-05):
直流屏主要用处给故障录波,远动装置,断路器分闸和继电保护提供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