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外表用电笔会亮

楼主(2014-08-19):
各位大师:有这种情况发生吗?公司搅拌桨电机3千瓦,用变频器控制调速,启动变频器时电机电缆线外表用电笔会亮!用的是一条5芯电缆,没用那条线也亮!求原因!变频器报接地故障!拆开电机接头用摇表测试一切正常,电缆线测试正常!求原因!

网友A:
  用的手摇表测出电阻是多大? 电线的 外表的绝缘也测 ?

网友B:
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干扰.变频器前不能加漏保的

网友B:
电机漏电了.或换根线试一下。

网友C:
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干扰,现在电笔笔灯发亮是由于对地电容的原因,而非所说的形成一个回路!

所以变频器带载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漏电了.或换根线试一下。

电机外壳不带电,换线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干扰,现在电笔笔灯发亮是由于对地电容的...

公司其他搅拌没有这种现象,变频器报警停机对产品搅拌不均,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搞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