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MTL这个浪涌接线对不

楼主(2014-08-19):
电磁阀带电时没事,失电时浪涌烧坏。怎么回事

网友A:
电磁阀得安装续流二极管吧

楼主:
续流二极管什么玩意,这个图不对,总烧浪涌,到底什么地方的问题呢。

网友B:
对于感性负载

1交流负载的话,接浪涌吸收器,可以防止断电瞬间的冲击电流,烧坏PLC的触点.

2直流负载的话,接续流二极管,同样作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直流负载,只能接续流二极管.不能用浪涌吸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