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请教步科KincoMT4310C触摸屏上传问题

楼主(2014-08-19):
我用WIN7系统的USB口和串口上传KincoMT4310C触摸屏工程时出现如下图问题:

上传画面

这里需要上传参数设置的HMI描述信息,该怎么设置呢?

这里的密码设置 正确的

这个文件上传正常

这个文件也正常

到这里问题来了

点确定后

在这里上传指定文件同样出现问题

点确定

同样上传FRW文件也出错

点确定后

恳请老师们指教。谢谢!

网友A:
用USB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SB口试试

 都试过,一样的。

网友B:
是新屏么?你的屏里面的工程是拿哪个版本的软件做的,就拿那个版本的软件去上传,或者是用最新的软件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新屏么?你的屏里面的工程是拿哪个版本的软件做的,就拿...

 是设备上在用的HMI想上传来备用,至于其它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B:
你多用几个版本的软件试一下

网友C(2015-01-31):
步科就是麻烦,屏粗大无比,连手册都写得不像样。

网友D(2016-11-11):
同样的问题

 求指点

网友E:
我也遇到这问题你是怎么处理的;麻烦给说一下谢谢

网友F(2017-01-10):
被设置禁止上传了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G(2017-07-21):
触摸屏软件版本过高了,用1.5版本软件就可以上传。专业解答步科触摸屏问题,加Q1228118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