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关于温度sensor的问题,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4-08-19):
设备在制程过程中有温度监视,但其温度会突然飙升至几百度,根据经验实际温度是不可能这么高的,拆掉sensor后发现其本体有黑点,规格不知,如图,想请教一下是sensor烧坏了吗,还是温度snsor在使用过程中就是会有这种颜色?求qianbei前辈解惑,谢谢!!

网友A:
用万用表量sensor的电阻,通了是热电偶

网友A:
50欧是铜50热电阻,100欧是铂100热点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量sensor的电阻,通了是热电偶

应该是通的,因为只要设备温度没有波动,sensor是能正常检知的,但是当工艺power on的时候,温度理论上有一两度上升的时候,显示会上升几百度,是sensor性能有问题了,线性关系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