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3GA 程序无输出问题

楼主(2014-08-20):
今天调试FX 3GA  PLC程序,遇到一个级怪的现象,输出前的条件满足且监视显示为导通状态,输出为内部辅助点M却没有导通 ,查看plc处于运行状态且无报警提示,程序检查无双线圈,PLC诊断为无报警状态,奇怪的是就是没导通状态,那位遇见过类似的情况,求教!!!   感谢.     没悬赏分见谅.

网友A:
检查M5143  M5144  M0,眼睛会骗人的

网友B:
你可以换一个寄存器,比如M333换成m0,在监控看一下,像这种情况M333还是被占用了,比如位组件K4M300!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C:
可能是M333在程序中别的地方被控制在OFF状态,就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