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触摸屏里显示设备运行时间

楼主(2014-08-20):
信捷触摸屏,三菱PLC

想在 触摸屏里显示设备运行的时间,但不知道怎么弄,希望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在屏上放一个PLC寄存器就行啦!写一段程序不就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屏上放一个PLC寄存器就行啦!写一段程序不就好了吗

 能不能详细点阿,因为这方面没接触过,只是老板叫我弄,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