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继电逻辑控制的三速电机电路图

楼主(2014-08-20):
求用继电逻辑控制的三速电机电路图,包括时间继电器、接触器、热继电器等

网友A:
我有三速电机的电路图。

网友B:
这个不难吧!好好想一想!

网友C:
找实用电工手册上面有

楼主:
主要是参考参考,能发我邮箱吗?ztlyil@sina.com

网友D(2014-09-19):
要么买万能组合开关解决,三速度电机用接触器要9个,前段时间做了一台车床改造,接线够麻烦的,

网友D:
慢速 3  -6  -9

中速 2  -5  -8

高速 1  -4  -7

三档位开关一个

接触器9个

时间继电器不需要

为什么要9个?如果是车床还需要正反转。光是主线路就够你伤半天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