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是如何实现机械系统绝对位置的准确定位

楼主(2014-08-20):
“步进电机是靠脉冲来定位的。一般的步进驱动器都有细分功能,你可以根据精度要求选择细分数。例如:步距角1.8度的步进电机,你如果细分数是1,每个脉冲就转1.8度。你如果细分数是100,那每个脉冲就转0.018度。” 以上是别人的回答,但那只能完成相对位置的定位,只能在当前位置上增加或者减少相对的距离。 我现在想要的是绝对位置的定位,这样就需要一个基准点了是不是?步进系统一般是如何建立这个基准点的,像伺服系统一样需要一个接近开关吗?或者不需要接近开关就能找到这个基准点(这个基准点我是希望长时间保持的,即系统断电上电N次后还是不变的),这样话我每次想要定位的其它点位置数据也可以确定并长时间保持了。第一次用步进请好心人指教,谢谢!

网友A:
零点 分 物理零点和软件零点

物理零点 是机械上实际存在的零点,一般用接近开关或者其他的光电 磁等传感器实现物理零点,不管运动电机是否出现错误或者其他的,只要运到到物理零点都可以作为基准

软件零点 一般要依靠 比如码盘 比如脉冲数等作为运动情况的一种反馈。但是这种全反馈或者半反馈  在运动中,如果掉电等,后续又人为被移动过的话,就会彻底乱掉。

一般看系统吧,最好有个物理零点

网友B:
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容易丢步,精确度不高。

网友C:
用绝对值编码器,一次校准,位置不会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