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棒星形接法

楼主(2014-08-20):
3根220伏的加热管分别连接ABC三相,另外三根线连在一起接零线。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不接零线会出现什么情况?
如果这样加热管承受的电压是多少?谢谢

假如不接零线的话,如果有一条加热棒断了(或者坏了)那么会烧坏另外两条吗,那另外两条的承受电压是不是380V

网友A:
星形接法,每根管承受220V电压,三相平衡,不接零线没问题。当有一根管断了,380V电压加到2根管上,每根管承受190V电压,功率下降很多。如果连接零线,断一根管,功率只下降1/3。

网友B:
电机缺相会烧,加热管断一根不会烧另外两根,就是加热功率下降太多。

楼主(2014-10-22):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C:
星形接法,每根管承受220V电压,三相平衡,不接零线没问题。当有一根管断了,380V电压加到2根管上,每根管承受190V电压,功率下降很多。如果连接零线,断一根管,功率只下降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