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S SC系列PLC

楼主(2014-08-20):
台达SS SC SA系列PLC不是4路脉冲可以单独发送吗 要怎么才知道每路脉冲发完  具体对应的是内部那个继电器

网友A:
不管哪路脉冲发送完成,M1029都导通一次。

网友B:
你查看手册好了,特定的寄存器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哪路脉冲发送完成,M1029都导通一次。

不是吧  M1029对应的Y0   M1030对应的是Y1   手则上Y3  Y4就没了

网友C:
学习了,回去试试行不行

网友D:
4路脉冲输出EH2-3系列支持。

网友E(2014-11-13):
卤煮说的plc型号是不能发送四路脉冲的,有方向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