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报警号编写

楼主(2014-08-20):
我用的是安川机器人DX100系列的,想请各位隐士给我讲解一下安川机器人如何编写用户报警的,报警时如何指定报警号的,比如:目前只有9064号报警,那么我想增加一个9065号报警,我该怎么做呢?谢谢.电话15032286291

楼主:
这个问题很难吗?没有大师为我解答啊

楼主(2014-09-22):
看来还没有人研究到此深度啊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需要更改机器人的梯形图,详细请看机器人的并行IO说明书,

       找到你想要的逻辑编号,置位就可以了。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53852200*540

<受理时间>

9:00~17:00

----------------------------------------------------------------------

网友B(2014-12-12):
太简单了,把CIO里面的资料考出来,在笔记本上以写字板方式打开,你会看到一些已经定义好的报警,记住位置,然后对应体形图更改你所需要的,然后写再你做好记号的地方,再考入机器人就可以了

网友C(2017-08-03):
引用 网友B:
太简单了,把CIO里面的资料考出来,在笔记本上以写字板...

网友D:
对: 安川电机客户咨询中心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需要更... 内容的回复!说的可以再详细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