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控制台达VFD-M变频器

楼主(2014-08-20):
哪位能告诉我MCGS如何控制台达VFD-M变频器,如设定频率,显示输出电流等!

网友A:
串口啊,先设置通讯参数。。。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些,我第一次做这个,

网友B:
软件里面选不到的话,就是modbus rtu通讯

地址慢慢研究对应

网友C(2014-10-22):
做成功了!谢谢各位的支持了!

网友D(2014-11-23):
引用 网友C:
做成功了!谢谢各位的支持了!

 能分享一下么,我最近也在做mcgs与台达变频器的通讯,没有一点头绪,请指教,谢谢!

网友E(2015-03-28):
很想向楼主请教,我的也没得控制上

网友F(2016-08-07):
做好地址就好很简单实用的 modbus

网友G(2016-09-10):
 能分享一下么,我最近也在做mcgs与台达变频器的通讯

网友H(2016-10-18):
v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通信协议的参数地址定义

网友I:
我想问问,VFD-A和VFD-M协议是一样的吗?可不可以直接选VFD-A来驱动

网友J(2017-06-16):
我也做了mcgs与vfd-m变频器通信成功了,请问48193对应2000h   48194对应2001h,等有很多,触摸屏说明书好像没有这个介绍,不知在哪能找到这些数据?

网友K:
可以直接打服务热线问嘛,站号,波特率,奇偶检验等通讯参数设好后,MCGS通道设好对应地址

网友L:
rtu通信 应该是标准协议吧

网友M(2017-07-27):
不知道不知道,哦就是不知道哦

网友N(2018-06-28):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不知道,哦就是不知道哦

网友O:
楼主可以发个样例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