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PLC与触摸屏之间的连接电缆选哪个啊

楼主(2014-08-20):
XW2Z-200S-CV

XW2Z-200T

这两个型号是不是PLC与触摸屏之间的连接电缆啊?该选哪个啊?

网友A:
楼主你好

不知道你的屏是哪个牌子的,

具体查查屏的说明书,里面有连接线的图

网友B:
欧姆龙的,自己做一条也简单

232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的屏是哪个牌子的,具体查查屏的说明书,...

NB7W-TW00B的 自己做线也会 但是就是想用现成的 不知那两种型号该选哪个

网友B:
nb的屏能用这个线?

这应该是步科贴牌生产的,相当于MT4414T

楼主:
引用 网友B:
nb的屏能用这个线?  这应该是步科贴牌生产的,相当于...

这两种线不是9pin插头的线吗? 以前光用也不管型号的。。。

网友C(2016-09-25):
欧姆龙PLC对欧姆龙触摸屏的话都是用R-232的数据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