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40使用了PID后是不是加减速时间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4-08-20):
西门子M440使用了PID后是不是加减速时间就不能用了

另,如果我给利用电位器给定频率了,变频器是不是就带着电机增加或者减小转速到我给定的频率,然后就不上升或下降了?

网友A:
 再猜想 PID 不是自动 控制 输出吗,这时你的 外接控制可能无法调整吧?

网友B:
PID是自动调控的,你给电位器?难道是手动的给定吗?用PID的话加减速时间要设短一点,加减速时间长短对PID的影响还没想过

网友C:
你看手册中的框图,加减速斜坡发生器应该是在PID调节器之后,也就是仍然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是自动调控的,你给电位器?难道是手动的给定吗?用...

对,手动给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手册中的框图,加减速斜坡发生器应该是在PID调节器...

我给定了频率,那么变频器自动通过PID整定到了我的给定频率,那还关斜坡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猜想 PID 不是自动 控制 输出吗,这时你的 ...

给定啊,外部可以给定频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