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现场总线问题

楼主(2014-08-20):
请教各位大侠,用总线给PLC分配地址是啥意思,正在学习的路上,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A:
  也就是相当于 你家弄堂 里的 门牌号,新房子没有门牌号,人家找不到,你要重新给编号一样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相当于 你家弄堂 里的 门牌号,新房子没有...

网友C:
应该总线上每个设备的地址吧。

看你是什么通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