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三相电这样接不会短路么??

楼主(2014-08-20):
供给中频加热设备的660V三相电,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做不会短路么

楼主:
为什么在末端将三相连在一起然后接地呢

网友A:
肯定不会短路,不然就不会这样接了,只是你的图看不清楚,不知道在哪里短接的。

照张清楚的就应该能看明白了,

网友A:
你说的如果是这里的话,这里应该不是短接后接地的,这里应该是绝缘的。

网友B:
 图片看不清呀,是不是 星三角的接法,加热电阻 三个头 首端接在输入电源,末端接一起

网友C:
楼主确实没有说明白啊

网友D:
楼主,三相电路绝对不能短接的,能短接工作,那还了得。

网友E:
可观察一下末端的情况,看到底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F:
猜测可能是星形接法。

网友G:
变压器中性点一般是会接地,但你这是供电末端啊,图片不清晰,没法判断。

网友H:
应该是星三角起动吧!!!!!

网友I:
三相电的星型接法,多了解一些电力方面的知识

网友J:
不是短路,采用三角形或者星型接法。就像电动机或者变压器的三相绕组一样。

网友K:
不是短路,确实像电动机的Y型接法

网友L:
肯定是绝缘的,不然肯定有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我又仔细去看了下,连接钢梁和电缆的是绝缘的,的确是不接通的

网友:
应该不会短路,不然就不会这样接了

网友M:
短路的话 早就烧掉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我又仔细去看了下,连接钢梁和电缆的是绝...

自己首先详细查看,很多就会明白

网友O:
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三相电短接了的话,肯定很精彩。图不清楚,看不清楚什么情况,不过,肯定不是三相短接的。

网友P:
应该是星三角接法,图片很模糊,看不清楚

网友Q(2014-10-27):
不会短路的,这是做绝缘的

网友R(2015-04-14):
中频炉的功率很大,这种接线方式节省成本,便于维修,正常的接线是不会短路的

网友S:
      短路和电阻小不是一回事。

网友T(2015-07-06):
绝不是三相直接这样短路接地,可以肯定的是接有什么东西再短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