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

楼主(2014-08-20):
西门子6AV6 542-0BB15-2AX0屏报19001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90010 该变量多次以数值描述(例如在一个脚本触

发的循环中)。

数值丢失,因为在缓冲区中已存储最多100

个事件。

增加多次写任务之间的时间间

隔。

190011 该消息有两种原因:

• 输入的数值不能写入组态的PLC 变量,

因为它不在数值范围之内。

• 输入被拒绝,并且原始数值被复位。

确保输入的数值处于PLC 变量的

数值范围内。

与PLC 的连接已经中断。检查与PLC 的连接。

190012 不可以将一个数值从源格式转换到目标格

式,例如:

• 要将在有效的、依赖于PLC 的数值范

围之外的数值分配给计数器。

• 要将字符串类型的数值赋给整型变量。

检查数值范围或变量的类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90010 该变量多次以数值描述(例如在一个脚本触发...

水哥对西门子好熟悉

楼主:
谢谢水哥,原因找到了,是通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