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罗斯蒙特差压变送器有调零螺钉吗?

楼主(2014-08-20):
我没找到调零螺钉,没有吧?请告知。

网友A:
打开差压变送器的两边的端盖看看,一般调零都在里面。

网友B:
应该没有,用475调一下

网友:
没有外部调0吧。。。。。。。

网友C:
调零当然有,但是一般都用铅封,是计量部门来调。不是你可以调的,

网友D:
智能变送器使用通讯仪自动调零调满, 通入标准压力比对!!!

网友D:
还有,一个地方,在铭牌下!!把铭牌卸下,调零调满旋钮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