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箱空开和电源线选配

楼主(2014-08-20):
一个房间需要安装三路120V和230V双电压可切换电源。

计划每一路要安装8个插座,每个插座都要求配一个单独的漏保(2P两极漏电保护器,火线和零线都要具有保护)。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总的电源进线是380V三相,10平方的多股铜芯导线。60KVA三相变压器。每个插座要使用的设备功率为2KW。

现在计划的是总电源进线选择的是100A的空开,动作电流30MA,小于0.1S,三路的空开选择的是切换120V时,C80,切换230V,C40,插座漏保120V时C25两极漏电保护器,230V时C16两极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15MA,时间小于0.1S。接触器选择的是100A的。

从配电箱直接用4平方单股铜芯导线到单独插座,共用4平方地线,10平方零线。

三路共用一个立柜,。

大家看看这个配置还合理么,有什么改进意见么,求指导

网友A:
 基本可行,一般有个 30% 的余量

网友B:
总电源进线选100A的空开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可行,一般有个 30% 的余量

谢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电源进线选100A的空开小了。

那需要选多大的呢

网友C:
应该用150A的空开。主线要用25或者32平方的主线。

网友D:
   过去半个月了,施工结束了吗?

   进线不用装漏保,如果要装,应该装300mA的零序电流信号送消防控制室,带分励线圈的断路器由消防控制。

   为什么是4mm²线?2.5就行吧。

   公用零线怎样用的呢?漏保后能公用?那样就送不出去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