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S 定位控制全闭环

楼主(2014-08-20):
想请教一下永宏FBS MA 是不是也可以使用定位控制的全闭环功能?

网友A:
这个要看定位的精度和速度,看你用在什么环境。

快速精度高建议用伺服带的(plc反应不过来),要求不高普通FBS也可以。

楼主(2014-10-11):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主要是受成本限制,带全闭环的伺服价格对这台设备来说有点高,所以想用永宏的plc来试试,手册上介绍都是FBS MN的,想知道MA的是否也可以。

网友B:
MA(晶体管型)的可以,用永宏的高速硬件计数器来接受伺服的反馈信号就好。

网友C:
实现起来有困难,主要受PLC扫描周期的影响,反应是滞后的,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试一下;

网友D(2014-11-12):
可以用高速计数完成全闭环控制,根据高速计数反馈脉冲定位比较调整伺服位置。

网友(2015-07-03):
这个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E(2016-06-03):
如何用高速计数完成全闭环控制,根据高速计数反馈脉冲定位比较调整伺服位置。

网友:
我也想学习YYYYYYYYYYYYYYYYYYYYY.

网友:
我也在学习伺服控制!!!!!!!!!!!!!!!!!!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