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xbcplc故障39退出伴随篡改地址

楼主(2014-08-20):
退出报39!说明内容是解决干扰,和复位plc后出现故障联系客服!还伴随篡改底层地址将地址该为d0!求解决!不指望ls了!我都不知道多少个工程师推拖说不知道怎么处理让我联系供应商和换工程师!疯了

网友A:
该PLC我没有用过,也没有看说明书,给不了实质性的建议。但有一点可以告诉你,东西有时会有问题是正常的,找不到人问也是正常的。我用120也出过问题,问谁也不知道,是一个地址的问题,用了该地址程序运行就不对,自己用了2天才找到。有时有问题得靠自己了,错误代码是给你提示,但不一定能解决掉问题,建议你把东西在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