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外部自动

楼主(2014-08-21):
想请教下,如果KUKA KRC2想要走外部自动,都需要配置哪些信号啊,只要必须配置的。我们用PLC来和它通讯。想要达到的是:我们外部输入一个程序号n,然后机器人就运行第n套程序。用Cell.src程序来运行。

知道的给说下,能不能出来个给力的人啊!

网友A:
 有的吧,一般是你 PLC 做一个很多功能选项,然后 机器人按你 PLC 的动作执行所需要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吧,一般是你 PLC 做一个很多功能选项,然后...

谢谢!

其实就是机器人的一种运行方式,想要达到的效果是:如果机器人有六套程序,用PLC给机器人输入4,那么机器人就运行第4套程序。

不知道这个4怎么给,给机器人的哪个信号,机器人有程序号类型,程序号长度,奇偶校检等等好多

网友B(2014-09-21):
谢谢楼主的分享,酷卡用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分享,酷卡用的地方还是很多的,相当不错1

网友D(2016-06-14):
看看机器人怎么编程,好东西,,

网友E(2017-10-31):
有个文件可以给你参考,不知如何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