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4143卡IO问题

楼主(2014-08-21):
刘工:

   您好,我最近买的一台4143控制卡,我想用里边的输出口控制,使用SB1命令后teminal软件显示有效了,可实际测量好像1号口没有起作用。

   请问,4143卡需要设置什么吗?输入是好用的 输出总是没有效果 您帮忙啊!!!!!!!!

                                                                           谢谢啦

网友A:
这个情况,有可能是4143的硬件故障,也可能是您的“实际测量”方式有问题。

首先要确认您的4143的完整型号是什么(这个可能是和您的供应商确认的)。4143的输出口可能有4种不同的选项,分别叫做:

LSRC         源型输出 最大25mA,5-24V

HSRC         源型输出 最大500mA,12-24V

LSNK          漏型输出 最大25mA,5-24V

(默认状态,无标记)漏型输出 最大4mA,5-24V

其次,您具体是怎么“实际测量”的?OP0B和OP0A上是否(如何)接了外部(什么规格的)电源?

网友B:
4143卡 是什么卡,没有听说过,求科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143卡 是什么卡,没有听说过,求科普

 http://www.galilmc.com/products/dmc-41x3.php

网友C(2015-03-11):
刘工,您好

       我在使用4143的时候也发现有这个问题,弄一天了IO口DO0~DO7都没有输出,OP0A接了+24V, OP0B接的GND。下图是我们买的4143,我们想使用HIGH POPWER OPTION功能,控制IO口输出+24V或者GND。我们使用SB,CB,OP等控制命令,IO口都没有反应。奇怪的是,所有输出IO口的电平都是8.3V左右。您能帮忙分析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下图是我们买的4143,我们想使用HIGH POPWER OPTION功能

HIGH POPWER OPTION功能和标准硬件是不同的,必须要在采购时选定。还是请您先确定您的硬件完整规格中是否有 -ABCD(HSRC) 部分,否则是没有这个功能。而且Sink 和 Source 的接线方式也是不同的。

 如果确定硬件规格没错,那么硬件故障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大电流的输出的模块,我碰到过因为外部电源接反同时负载短路造成硬件故障的。有保险管烧了的、二机管烧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