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伺服电机驱动一个机构同步控制

楼主(2014-08-21):
现有一个抬升机构,需要用两台伺服电机驱动两条丝杠来进行驱动。需要使两台伺服电机同步运动。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我看到啊有几种方法:1、用PLC发送一路脉冲信号分给两个驱动器控制两台电机同步。2、运用跟随功能,一台电机主动,用位置控制,一台电机从动,用力矩控制。3、用台达同步控制器SLC08C22A这种。4、好像有个什么龙门同动功能的。

网友A:
用第一种,用PLC发送一路脉冲信号分给两个驱动器控制两台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第一种,用PLC发送一路脉冲信号分给两个驱动器控制两台电机

请问您这样用过吗?实际产品设计中使用过吗?同步效果如何?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A:
用过啊,有这样的案例啊,精度跟用的伺服产品有关系吧,同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台达A2伺服有龙门同动功能

网友C(2014-11-10):
引用 网友B:
台达A2伺服有龙门同动功能

龙门功能如何使用啊?需要怎样接线。能说明下么。或者有资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