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VI指令说明

楼主(2014-08-21):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关于指令DDRVI的理解,我的步进电机驱动为2细分,也意思就是一圈要400个脉冲,可是对于DDRVI(K400  K400  Y1  Y0)来说,出来的电机转速,为什么不一样,对于DDRVI我是这样来理解,请大家帮我看看,我认为这个指令就是400个脉冲转一圈(脉冲数),且为每秒发400个脉冲(频率),按我的理解应该是1S的时间可以完成,可反映出来的为什么不是,这里我非常不解,请大家帮我把把关

网友A:
PLC发脉冲时有加减速,所以时间超过1秒

楼主:
按时间要好几秒呢,这个怎么计算呢,比如我带动丝杆走10mm,要多长的时间,这个就不能准确控制吗

网友A:
这个是按脉冲来算的,另外步进电机定位精度不高的,容易丢步。

网友B(2015-03-07):
PLC发脉冲时存在加减速的问题,你仔细设置后时间就不会如此了

网友C:
脉冲频率跟步进电机的转速有关,你可以先求出每分钟转几圈?然后才能知道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