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式断路器故障的判断和检修

楼主(2014-08-21):
高层大厦的物业供配电设备中有为数不少的万能式断路器,一般用做低压总开关或容量较大的分支电路开关,在大厦供电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出现故障,就会造成大面积停电。笔者拟通过检修工作中的一些实例来说明万能式断路器运行中故障的分析与处理方法。
  一、万能式断路器跳闸,重新合闸失败
  1.首先确定断路器是否为非事故跳闸
  非事故跳闸系指未发生短路和过载故障而跳闸。断路器不能合闸的原因较多,首先要确定是线路短路和过载原因引起的跳闸,还是断路器自身或控制回路有故障。以下用方框图来说明查找和确定是线路故障还是断路器故障的步骤和方法。
  在确定是断路器故障后,抽出断路器(指抽屉式断路器)检查。
  2.万能式断路器常见故障检修
  (1)因欠压脱扣器失电而使断路器不能合闸电压过低或欠压脱扣器线圈失电故障,都会使断路器跳闸而导致不能重新合闸。以下四种情况会引起欠压脱扣器线圈失电。
  ①保护回路熔断器熔断,如RT14,造成回路不通,欠压脱扣器的脱扣线圈失电;
  ②闭合按钮、继电器接点、断路器辅助触头等接触不良,元件损坏,均可能导致回路不通,脱扣线圈失电;
  ③回路中的连接导线断线、压接螺丝松动松脱,也会导致回路不通,脱扣线圈失电;
  ④由于欠压脱扣器的线圈长期处于通电工作状态,环境污染和衔铁吸合不灵活或铁芯和衔铁之间空气隙过大,都容易使电流过大而导致脱扣线圈发热而烧毁,失去脱扣线圈的功能。
  上述故障通过观察和简单的检查测试就可做出正确判断,所以一旦发现故障点就应及时排除,如接点松脱要紧固,元件损坏和线圈烧毁即需更换。
  (2)机械系统故障,造成断路器不能合闸
  断路器操作机构经多次跳闸和合闸后,机构严重磨损,可能会出现以下故障。
  ①电动机传动机构磨损,如ME开关的蜗轮、蜗杆受损,就不能驱动断路器的操作机构再扣、合闸。蜗轮、蜗杆更换较复杂,需要专业人员维修。
  ②自由脱扣机构磨损,使断路器再扣困难,脱扣容易,有时勉强扣住,一遇振动,则自行脱扣;有时再扣后,一合闸就滑扣。这时应旋转调节螺钉,调整脱扣半轴与跳扣的相对位置,使其接触面积在2.5mm2左右,必要时更换相应的零部件。
  ③操作机构储能弹簧故障。操作机构的开断储能弹簧在多次拉伸后松弛或失去弹性,闭合力变小,合闸时,断路器的四连杆机构无法推到死点位置,机构不能自保持在合闸位置,因此,断路器也不能正常闭合。必须更换储能弹簧。
  ④操作机构不灵活,有卡滞现象。由于该类断路器不是全封闭式,若不慎将螺丝、螺母等异物遗落在操作机构中,使断路器操作有卡滞现象,会影响合闸;另外,转动和滑动部分缺少润滑油脂,操作机构的开断储能弹簧稍有变形,断路器也会合不上闸。因此有上述故障时,除检查操作机构中有无异物外,还要对转动和滑动部位注入润滑油脂。
  二、按下跳闸按钮,断路器拒绝分断
  断路器拒分可能有以下几种故障。
  1.按钮故障
  按钮机械故障或导线接点接触不良,都会使跳闸回路不通,导致分励脱扣线圈无电,衔铁不能吸合,断路器也就不能分断。
  2.分励脱扣器故障
  分励脱扣线圈开路或短路,衔铁吸合存在障碍等,均影响断路器的脱扣。所以,要定期检查分励脱扣器,清除影响衔铁吸合的障碍物,发现有开路或短路的线圈要及时更换,以保证在需要断开电路时,能使断路器快速分断。
  3.自由脱扣机构故障
  自由脱扣机构的脱扣半轴与跳扣的接触面过大(一般应在2~3mm2),会使断路器拒绝分断,因此利用调节螺钉,使脱扣半轴转动一定角度,达到2~3mm2接触面的要求,并在接触面上涂低温极压脂,以减少摩擦力,利于脱扣。
三、其它故障

  1.欠压脱扣器的噪声

  欠压脱扣器工作一段时间后常会产生异常噪声,轻则扰入,重则烧毁线圈,所以要定期清除铁芯工作表面的油污和尘埃,发现短路环断裂的要更换。还应调整欠压脱扣器的弹簧拉力,至铁芯和衔铁气隙符合要求为止。

  2.微型电动机的烧毁

  行程开关故障,会造成电动操作机构中的微型电动机烧毁。如当需要用电动操作机构闭合断路器时,按下合闸按钮,电动机的供电回路接通,电动机旋转,在完成机构储能或合闸后,应由行程开关断开微型电动机的供电回路,但由于行程开关的故障无法断开,将使电动机长时间运转过热而烧毁。

  3.绝缘不良造成的短路

  断路器经长期使用绝缘性能会逐渐变差,若平时维护不当,绝缘零件表面灰尘堆积,潮气侵蚀,会促使绝缘加速老化,有可能在配电运行中或切断短路电流时引起相间或相对地的短路。所以要保持绝缘表面的清洁,防止绝缘性能变坏,以延长断路器的使用寿命。

  四、断路器在分断短路电流后的措施

  每一次断开短路电流后,都应对断路器进行一次检查,检查的内容及故障处理方法如下。

  1.触头系统

  (1)主、弧触头上的烟痕用酒精抹净;
  (2)如果触头接触面上形成小颗粒金属屑时应清理,并修平整;
  (3)如果因电磨损造成主触头(动静触头)上的银合金触点层厚度小于1mm时,必须更换,且动静触头应同时更换;
  (4)检查触头压力弹簧,若因过热失效,要及时更换;
  (5)检查软联结有无断裂情况,少部分断裂要去掉折断的带层,若大部分带层断裂,则要调换软联结。

  2.灭弧系统

  (1)清理灭弧室内壁和栅片上的金属颗粒和烟灰,若栅片有熔接或烧损严重应予更换;
  (2)灭弧室损坏即不允许再使用,必须更换;
  (3)新调换的灭弧室在使用前应先烘干,以保证绝缘良好。

  3.操作机构和自由脱扣机构

  (1)可先适当加注润滑油;
  (2)分别用电动操作机构和手动手柄操作合闸数次,操作机构应灵活,断路器应可靠闭合;按下分闸按钮,断路器应在瞬间脱扣分断。

网友A:
先学习一下了!

网友B(2015-02-01):
很系统,很全面啊! 学习了。

网友B:
很系统,很全面啊!学习了。 各种故障现象都考虑到了,维护内容也很详尽。不错! 就是需要补充一下,万能断路器的控制单元一般都是芯片级的单片机了,半导体设备使用时间久了会工作不稳定的。如果在5年使用期以上的,定期做控制单元的状态测试,可以给设备使用者一定的参考。发现数据偏移量变化过大后,可以更换控制单元,以避免误动作跳闸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系统,很全面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