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电压的范围是多少?

楼主(2014-08-21):
关于接触器线圈电压

比如标称出来的电压是200VAC,那么的他的范围是不是180~220V之间?

网友A:
国家标准对电压波动等级有如下规定:
电压等级          A级               B级                      C级
波动范围      ≤±5%        ≤+7%,≤-10%                  ≤±10%
各地的电网范围基本都在上述范围,而电器的承受波动为15%.如果30%范围就会引发重大事故,如沈阳局“11•15”事故,晋东南电网“4.10”,河南电网7月1日过载跳闸事故。

一般按B级,正负10%左右来算,线圈标称电压200VAC,那么它就可以承受180~220V电压而工作。

网友B:
              看接触器的资料

网友C:
不是,一般为额定电压AC220V*(80%~110%),有的为AC220V*(85%~110%)

网友D:
  不一定的,要看 接触器 上面的 详细标注是多少,不同品牌可能偏差不一样

网友E:
曾经拿380VAC接触器实验了哈,在吸合状态下,线圈电压降低到110V左右,接触还是保持吸合状态,但是稍微有些噪声震动。

但是在断开状态下,加110V电压根本没法吸合。

网友F:
一般在180V-240VAC,最好看看接触器的铭牌说明。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国家标准对电压波动等级有如下规定:电压等级      ...

要看国标还是非标了,一般在180V-240VAC,最好看看接触器的铭牌说明。

网友H:
具体的,可查阅手册、产品样本, 或随机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