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程序导入TP177B

楼主(2014-08-21):
我用的是西门子PROTOOL软件怎么才能把程序导入TP177B里,求教大神,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1, 与 TP177B 建立正常的通讯,如集成 S7 的可使用PROFIBUS 总线通讯下载,如同有集成,可直接 HMI屏的通讯线下载。

2,安装能正常运行的 PROTOOL 软件, 如没有软件用力点 PROTOOL 连接就可以

3,打开 PROTOOL 软件,再打开 你的项目程序,file > down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与 TP177B 建立正常的通讯,如集成 S7 ...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1, 与 TP17...

首先谢谢你,虽然这样做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下载到最后出现的还是‘不能建立连接’这几个字样,麻烦你再帮我想想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