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上打字怎么总是间断打不上啊

楼主(2014-08-21):
为什么我的电脑在论坛上打字时总是不规律的消失 打不上呢?

网友A:
这个现象没碰到过,楼主能确定不是自己系统的问题吗

比如中毒否?字体缺少文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没碰到过,楼主能确定不是自己系统的问题吗比如中...

WIN7 32位系统 TinkPad E530C 搜狗输入法 中毒的可能性很小  除了该论坛 其它的地方用都很正常

网友B:
貌似我也有碰到过,不过我也是win732位系统,这样看有可能是系统的关系(打前面红字时就出现了,第二遍才打上的),或许网站更适合XP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我也有碰到过,不过我也是win732位系统,这样看...

也许是吧 以后打字的时候得注意看了

网友C:
出这问题的都是打字的高手,因为只要放慢打字的速度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这问题的都是打字的高手,因为只要放慢打字的速度就能解...

你别说还真不是速度的问题 就是明明你按键显示出来了 然后按下一个键之前的就消失了

网友D(2014-11-21):
XP系统的,从来没遇见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