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S7-200能控制10台变频器吗?

楼主(2014-08-21):
有一个工程,需要控制10台西门子MM440变频器,想采用s7-200PLC CPU226的COM1口通过USS协议来作通讯。变频器的运行命令来自外部端子。通过通讯主要是对变频器的频率和故障复位的写入,电流和故障的读出。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不是同时通讯的,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同时通讯的,应该问题不大

要求10台变频器随时读写频率。最好采用什么配置。如果设置波特率为9600的话,每台扫描时间为50毫秒,整个程序会用到500毫秒以上。这样会失去实时跟踪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