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直流电流表中励磁电流和指针的偏转关系有公式表达吗?

楼主(2014-08-21):
大家好!请教技术问题,在指针式直流电流表中,用线圈产生磁场做励磁,该励磁电流和指针的偏转关系有公式表达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当可动线圈通以电流以后,在永久磁铁的磁场作用下,产生转动力矩使线圈转动。
  反作用力矩通常由游丝产生,磁电系仪表的游丝一般有两个,而且两个游丝的绕向相反,游丝一端与可动线圈相连,另一端固定在支架上,它的作用既产生反作用力矩,同时又是将电流引进可动线圈的引线。
  阻尼力矩由绕制线圈的铝架产生,其原理见图当铝架在磁场中运动时,闭合的铝架切磁力线产生感应电流ie,这个涡流与磁场相互作用产生一个电磁阻尼力矩Ma,显然阻尼力矩的方向与铝框架运动方向相反,因此能使指针较快停在读数位置,当然铝架上的线圈与外电路也会构成闭合回路,同样也会产生阻尼力矩。

电磁驱动力 M=2IBLNr=IBSN

电磁驱动力 M=2IBLNr=IBSN
  B—工作气隙中磁场的磁感应强度;
  L—线圈有效边长;
  I—通过线圈的电流;
  N—线圈的匝数;
  S—线圈有效面积=2Lr。
  游丝阻力矩 Mα=Dα
  D— 游丝反作用力矩系数,
  α—线圈偏转角。
  偏转角α:
  灵敏度SI由仪表结构参数所决定,对于某一仪表来讲,它是一个常数。因此,其指针偏转角与通过可动线圈的电流I成正比。

网友B:
有公式的。

网友:
   谢谢指点,我的问题没讲清楚。

   该仪表有两个线圈,其中一个线圈是产生磁场的,减少该线圈电流,仪表指针偏转加大;另一个线圈,加大电流时仪表指针偏转加大。这两个线圈都对指针偏转起作用。

   我想请教的是,这两个线圈各自对指针偏转角度的关系式,以及两个线圈共同作用对指针偏转的关系式。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