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6EH00R2与丹佛斯FC51变频器通信问题

楼主(2014-08-21):
请教:台达PLC和丹佛斯FC51变频器通信测试,用MODRD,MODWR和MODRE指令读写变频器参数。现在问题是能通信上,但是速度慢,M1129经常会置位,通信超时。换丹佛斯FC300系列通信正常,用西门子200PLC跟FC51通信正常,用上位机串口软件测试FC51,未发现丢包现象,数据返回正常。为什么台达PLC和FC51就会通信超时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能否通过软件来判断台达实现数据的读写时间本来就比西门子、上位机串口软件就要长。

使用台达的时候讲通信延迟时间增大试试。

网友:
  修改通信延迟时间不起作用,我把台达PLC作为从站通过串口软件测试了一下,速度也很好。如果手动通过台达PLC一次次的读写FC51变频器也是可以的,只要通过M1127完成后触发下一次读写就会出现超时!

网友:
问题解决!每执行一条MODBUS指令,延时10ms,超时报警就没有了。这个延时只针对FC51,其他的通信设备是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