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做TCP通讯时M区的MODBUS地址如何分配?

楼主(2014-08-21):
请教,S7-1500做TCP通讯时M区的MODBUS地址如何分配?I/O端口的动作都可以用MODSCAN32检测到。不知道M去的地址如何分配。

网友:
兄弟,我们现在还没有摸到过1500

网友A:
新玩意 ,直接找客服 新玩意 ,直接找客服

网友B:
IO区存在对应的modbus地址关系;但其他区域,必须使用MB_Server功能块指定区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区存在对应的modbus地址关系;但其他区域,必须...

非常感谢,此前 MB-Serve功能块已经添加。I区 与Q区可以用MODSCAN32读取状态。M区估计要用字的方式读取。03命令吧。

网友C:
正在学习这个新玩意..我们公司最近才上的,帮不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