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和变频器在自动扶梯中的应用

楼主(2014-08-21):
当需要上行时,先将上下行选择开关旋至上行位置,当有制动电阻开关信号时,开关k1就会闭合,延时3秒后断开,这就完成了一个上行旋转钥匙的模拟动作。下行同理。整个启动过程不影响原系统的各种安全检测。

(3)扶梯安装改造的外围控制电路。

主要是实现节电模式与旁路模式的切换功能;主要是制动电阻开关电路。在处理制动电阻开关信号时,我们用中间继电器进行了防干扰处理。制动电阻开关在被触发后,输出的是开关信号,如果直接传送给控制器易产生干扰信号导致扶梯误动作(从制动电阻开关触发点到控制器距离比较远,上海晶犀制动电阻)。因此,将开关信号转化为控制中间继电器,在终端再转化为开关量信号,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干扰对扶梯的影响。

(4)变频器控制设置

变频器控制回路,初始设置如附表所示。当有制动电阻开关输入信号时端子x1、oc1、cm与fwd组成三线模式,当f6.0设定的内部定时器定时时间到时,oc1输出0.5s的断开信号,变频器停止运行。当有人再次触发制动电阻开关信号时,变频器又被启动。当在设置的时间内,制动电阻开关信号再次被触发时,定时器重新计时,保证乘坐扶梯的人能到达目的地,只到无人时扶梯停止。扶梯从一端到另一端的时间通常为40秒左右,这里我们设定为40秒,此参数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来设定。

四、自动扶梯改造实例

a座楼有四台,b座有二台。我们对六台扶梯都进行节能改造。节能控制方式均采用“人来自启,人去自停”,节能效果明显。扶梯进行节能改造后,有很多优点,收到了广泛的社会效应。

五、结束语

自动扶梯进行制动电阻和变频器节能改造后,由于电机低速或者停止,使扶梯机械部件的磨损大大下降和扶梯维护费用减少。用电环境得到了净化,降低了噪音。还可以大幅度降低电机的温升,使电机的工作更加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