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直接全部动作

楼主(2014-08-21):
你好!

    我想咨询下:我用的PLC是:LX1S-20MT,负载为:6个4V210-08 dc24v的电磁阀,负载供电的开关电源是:15W DC24V,为什么一上电6个电磁阀全部动作?还有用PLC自带的电源给电磁阀供电也是会全部动作?但是PLC上的输出点Y0~Y5都不亮,谢谢!

网友A:
电磁阀的线圈得电的话肯定动作的。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COM与Y0之间的电压,看看是0还是24V。如果灯不亮而直接0V的话,PLC送修。

网友B:
估计是PLC输出端短路。

网友C:
估计线接错了

T型输出的PLC你直接接电磁阀,时间久了会损坏PLC输出端子,

建议带小型继电器再控制电磁阀。

网友D:
一般电磁阀在吸合瞬间有浪涌,所以PLC直接接电磁阀都需要在线圈电压处并联浪涌吸收器的,否则PLC继电器输出点的容量就很难承受,最后烧坏掉。

建议测量一下是不是PLC输出继电器已经烧毁,以后接电磁阀之类,增加浪涌吸收器

楼主:
MT输出COM0~COM4是要带负极的,谢谢!

网友E(2016-08-17):
PLC输出端子烧坏了,还有你的开关电源是不是小了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