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M风机检测问题

楼主(2014-08-21):
求助大家一个问题,EBM的风扇装在ROCKWELL变频器中的。那天突然不转了,换上一个,现在想检测一下这个风扇是什么问题。

一共出来四根线,除底线外的三根线之间的电阻分别是25,35,62.请问这说明什么?

还有如果想做个上电测试,接到普通220电路中应该怎么接?

楼主:
没有大神能帮帮忙吗?

网友A:
不是打电阻值啊,应该是打一下绝缘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打电阻值啊,应该是打一下绝缘电阻

他是四根线的,对除地线外的三根线两两测绝缘组织?还是3根分别与地线测绝缘组织?

网友B:
德国EBM的风机, 确实是4根线的,我记得好像是两相之间的电阻值应该是相等才对的,你这个结果测得差太多了吧

网友C:
铭牌那么大的几个字,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

单相电机。62除外的那根线就是公共线,接零线。

25的这根线直接接火线。

35的这根线串联电容接火线。

测试一下,看运行情况,看电机温度,看电机电流,如果正常,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