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提供一个三菱PLC仿真软件(带输入输出界面的那种)?

楼主(2014-08-21):
是那种在一个界面上显示所有输入端、输出端,可以开关输入端的那种,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可以直接安装三菱新版编程软件G-WORKS2,里面直接可以仿真

你说的信号输入,你直接可以对软元件进行强制ON,或者OFF,模拟开关闭合或者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