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变频器没显示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8-22):
型号:ATV61HD37N4Z.

我测了没有直流,我没插CPU板,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请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
这是图片,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像ABB变频器。直流没有,是在整流模块的直流端没有,还是在电解电容上没有?

网友B:
  看不到图片

楼主:
整流模块输出没有直流。

三相交流输入正常。

我在没插CPU板的情况下测的,不知道是不是没插CPU板的原因。

请指点。

谢谢。

网友C:
你的整流桥没坏吧 不带控制板ATV61 母线应该是有的。潍坊的

楼主:
谢谢,我测的整流模块,都有阻值。

应该是正常的吧。

这个板子上为什么四个整流模块。

第四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请指点。

谢谢。

网友D:
4个整流模块,它们是并联的么?

网友D:
没有插CPU控制板,是不是充电电阻没有短接,然后电压低呢,但是那样也应该有电压啊。

楼主:
整流模块是并联的。

输出没有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