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触摸屏数据传输到PLC里的tag

楼主(2014-08-22):
求助,现需要将AB触摸屏里的数值数据传送到PLC程序里定时器的pre  tag里,怎么做!!

还有为什么我触摸屏里的数值控件最大只能输入127!!!

网友A(2014-09-25):
你知道AB程序中定时器的地址吗?假如是timer_[1],那你就把触摸屏中的地址传送到timer_[1].PRE中。我这里有刚做的例子。你用空的话,把邮箱告诉我吧,我叫赖峰。我也是AB的初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AB程序中定时器的地址吗?假如是timer_[1...

谢谢了,请问下AB触摸屏怎样做中英文切换啊!?

875090482@qq.com我的邮箱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好文章顶起!

网友C(2014-11-23):
感谢楼主分享好文章顶起

网友D(2019-11-28):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知道AB程序中定时器的地址吗...

楼主,中英文切换你会了吗?可否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