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00 与电脑通讯不上

楼主(2014-08-22):
求助 大侠  !!!

 西门子PLC200  与电脑通讯不上 。。

第一天可以通讯上  第二天就完全连接不上

显示找不到 USB设备

 通讯线是PPI-RS485  转USB

网友A:
 检查一下接口设置,,,,,

网友B:
要不在重新安装USB驱动试试

网友C:
重新安装USB驱动试试

网友D:
PPI电缆是自动激活的,应该没有什么驱动吧

网友E:
USB换位置,要重设COM口。

网友F:
楼主反复试试吧,因为你昨天成功过。

楼主:
谢谢 。。

已经弄好了

 虚拟机里的可移动设备 没有设置好

网友G:
USB驱动更新,检查串口

网友H(2018-09-18):
这种USB线建议只用来做下载使用,不建议使用现场连接,建议使用PICE转通信口的隔离器。